楼主(2005-08-18):
为什么晶闸管调压器三相供电的电阻炉不提倡接中性线?

大家对星形接法的三相用电设备需要接中性线的重要性都有一定的了解了,在三相负载平衡时,中性线上电流为零,而绝大多数情况是三相负载不在平衡的状态下运行,所以采用接中性线的做法非常必要。

但是对于晶闸管调压器或调功器三相供电的电阻炉却一般不提倡接中性线,在GB50056-93电热设备电力装置设计规范中规定:晶闸管调压器或调功器三相供电的电阻炉不宜采用有中性线的星形接法,可采用星形或三角形接法。

为什么对于晶闸管调压器或调功器三相供电的电阻炉却不提倡接中性线呢?

网友A:
这个好像那本书上有,好像是防止谐波干扰吧
不能确实呀

楼主:
是那本书啊?求你想想看,这问题不找到答案,心里闹的慌。

网友B:
是防止谐波干扰,大部分书介绍的不详细,不过您可以参考一下"电机与拖动基础“本科教材(顾绳谷老先生著)中的三相变压器部分,也许就理解了。这里非几句话能说完。

楼主:
谢谢解答,是为防止三N次谐波影响,但目前还只是知其然,还不知其所以然。对于三N次谐波在此种电路中的计算还需大家指点。

网友C:
晶闸管调压器或调功器的输出端一般是三相的U V W而没有N,如果你中性点要接N,那只能跨接到调功器的前端。电源的中性点与调功器输出的负载上的中性的性质不同,连接后会出现什么后果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