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张力?

楼主(2005-08-18):
在伺服电机的恒转距控制中,如果保持转矩一定,那他的速度会随着张力的变化而变化吧。我现在想用伺服电机保持转矩一定,而张力不超过一恒定值。该怎样控制好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张力控制,当一个卷筒收料收的越来越粗时,需要减小转速,而张力基本上保持不变,即在张力不变的情况下,转速逐渐减小,请问伺服电机的转矩控制模式可以达到这个要求吗?

网友A:
伺服电机保持转矩一定,而张力不超过一恒定值(当一个卷筒收料收的越来越粗时,张力基本上保持不变),这个好像是矛盾的哦

?用速度控制吧

网友B:
你这是一个恒定张力控制系统吧.我研究过.
可以联系我.
 hdjzq@21cn.com

网友C:
如果需要给你一份张力控制的介绍文档:
包含在印刷包装领域的张力控制方案,力矩模式的张力控制、基于摆辊的、基于张力传感器的张力控制三种方案的控制机理与方法。

如果你需要更多的话......说实话,我得刻一张光盘给你了:)

楼主:
楼上,来点实际点。不过还是谢谢喽

网友D:
德国力士乐有专门功能块,实现很简单.

楼主(2005-09-24):
那这个是属于恒转距还是恒功率控制呢?

网友E(2005-10-26):
伺服电机用来做张力控制并不实用,我控制张力是用专用直流电机和自己设计的张力控制板。张力大小可调。原理很简单:借助简单机械结构,用角度传感器检测张力变化,然后通过控制电路处理输出直流电压信号。

网友F:
楼主,只是做卷取的控制用伺服太浪费了.随便用直流控制就可以了.如果想做的好点还可以外加PLC控制就好了.

网友G:
确实是恒功率控制,伺服完全可以胜任卷取的工作。你要先测量或估算出卷径才行,卷径和输出转矩的关系你要自己推导,不难,有高中的物理知识就差不多了。卷径估算成本相对较低,但你必须知道线速度(车速,给定值或当前值都行),角速度、线速度、卷径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吧?
注意空卷芯的直径也是比较重要的参数,换卷的时候或卷取初期是速度控制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恒功率控制,伺服完全可以胜任卷取的工作。你要先测量或估算出卷径才行,卷径和输出转矩的关系你要自己推导,不难,有高中的物理知识就差不多了。卷径估算成本相对较低,但你必须知道线速度(车速,给定值或当前值都行),角速度、线速度、卷径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吧?
注意空卷芯的直径也是比较重要的参数,换卷的时候或卷取初期是速度控制
伺服无法做到恒功率控制!不知你用的是哪家的,太先进了吧!这可是大难题啊!能否介绍一下?
恒转矩控制是没问题的.

楼主:
伺服无法实现恒功率控制?那这个系统用伺服电机能否实现?

网友F:
引用 楼主:
伺服无法实现恒功率控制?那这个系统用伺服电机能否实现?
当然可以.用转矩控制.只是觉的太浪费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确实是恒功率控制,伺服完全可以胜任卷取的工作。你要先测量或估算出卷径才行,卷径和输出转矩的关系你要自己推导,不难,有高中的物理知识就差不多了。卷径估算成本相对较低,但你必须知道线速度(车速,给定值或当前值都行),角速度、线速度、卷径的关系就不用多说了吧?
 注意空卷芯的直径也是比较重要的参数,换卷的时候或卷取初期是速度控制
伺服无法做到恒功率控制!不知你用的是哪家的,太先进了吧!这可是大难题啊!能否介绍一下?
恒转矩控制是没问题的.

应该说:收卷机是恒功率负载类型,伺服控制器是工作在转矩控制状态,但不是恒转矩控制。请多指教。
是否浪费要看产品和工艺要求,如果要求严格的话要用张力闭环控制或转矩控制(当然可以不用伺服的转矩控制),如果不严格说不定转矩电机或滑差电机就可以胜任。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说:收卷机是恒功率负载类型,伺服控制器是工作在转矩控制状态,但不是恒转矩控制。请多指教。
是否浪费要看产品和工艺要求,如果要求严格的话要用张力闭环控制或转矩控制(当然可以不用伺服的转矩控制),如果不严格说不定转矩电机或滑差电机就可以胜任。
转矩电机和滑差电机的效率太低了.现在已经不见议使用了.
光纤机的微张力控制使用SERVO转矩控制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其他的收卷上用SERVO的话可能是太有钱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转矩电机和滑差电机的效率太低了.现在已经不见议使用了.
光纤机的微张力控制使用SERVO转矩控制是非常合理和必要的.其他的收卷上用SERVO的话可能是太有钱了!

前面说了,如果要计算卷径的话,有一种方法要知道角速度,所以用伺服并不浪费。现在伺服的价格不会太高,要求精度高些的场合(我所知的造纸卷取等)还是用伺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前面说了,如果要计算卷径的话,有一种方法要知道角速度,所以用伺服并不浪费。现在伺服的价格不会太高,要求精度高些的场合(我所知的造纸卷取等)还是用伺服好。
"造纸卷取"用好点的变频器(如6SE70)就可以了.

网友H(2007-11-16):
[建议]

  我用直流电机+张力控制器很好用,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