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8):
风机启动,吹扫3分钟
点火20秒     燃气电磁阀打开      火焰探测
风压保护
燃气压力低保护
左电磁阀打开       左火燃烧
右电磁阀打开       右火燃烧
温度设定1500°c上限

以上是一个逻辑图,想和大家讨论一下程序!!~~~·!

楼主:
有谁能够帮助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顶一下,等待高手,不过左火和右火是同时开的吗?好象都还没说清楚吧,也许是我太笨了
 嘿嘿

网友B:
(你的逻辑图,没有把过程描述的很清楚!)
如果传感器都很到位的话,应该不难.就是一个顺序控制,我学PLC不久,可能有些妄言.

楼主:
没关系阿,可能是我的逻辑图不太清楚

楼主:
这个图的意思就是刚一开始用风机扫堂5分钟,然后停风机点火(不然风太大),探测到火之后风机再次启动,当温度到达1500时,灭左火,当温度降到1200度时,在点左火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不知道这次说清楚了没有
请大家指教,这个程序怎么编写!!

楼主:
我的QQ是414157286,还有一个讨论PLC的群:6979044
有空来看看!!要是和我说这个事情的话可以直接加我!!!!!

网友C:
好像很简单嘛,顺序做就可以了嘛。你测温度用什么呢?PT模块还是智能仪表呢

网友D:
前一部分逻辑按顺序做,用PLC内部的时间继电器做延时。
后一部分的逻辑不是很清楚,左火和右火的燃烧是同时吗?还是交替燃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