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8051跟PLC的分别

楼主(2005-08-19):
我是这方面的菜鸟,刚开始学51
不知这PLC是啥,有甚么不同的地方

网友A:
三言两语讲不清楚

网友B:
PLC的抗干扰能力比单片机要强多了,在工业控制中应用较多
PLC简单的说就是可编程序控制器,早期工业控制中的继电器控制因为设计,维护复杂,要改进控制方案的话,还要更改复杂硬件线路,PLC正是为了解决继电器控制的不便的发展起来的,要改进控制方案的话,只需更新软件和修改少量甚至不需要修改硬件线路就可以了.
因为是从继电器控制走过来的,在PLC控制中有大量的继承继电器控制的思想.

网友C(2005-10-23):
你看下实物就很容易分辨了,
如果连这两者都不知啥物的话,在这里不被人笑话才怪。

网友D:
单片机与PLC差别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