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请问:将地线接在温度高的地方是否会影响接地的性能,请各位指教下小弟.谢谢!!!

网友A:
影响接地的性能指标是接地电阻。如果温度升高对土壤的导电率产生影响,使接地电阻增大,就是有影响,所以只要测接地电阻值是否满足要求就可以啦。

网友B:
接地线主要有导线截面积和连接方式‘材料有关

网友C:
只要接地可靠      没问题     用点降阻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