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与PLC的联线问题

楼主(2005-08-19):
请教各位大虾:
     我是在电厂工作,我们单位后很多连锁信号,设一远程控制室,监控设备的启停等各种信号,而每个设备都有PLC控制,我的想法是PLC连接后再通过DCS管理,然后再输出到CRT。谢谢

网友A:
莫名其妙。

网友B:
很简单,将PLC与DCS建立双向通讯就可以了。一般通讯调试由DCS厂家完成,他们与主要的PLC厂家一般都可以完成上述要求,几万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C:
可以的,先把各PLC系统组网,由一个PLC来完成与DCS的通讯,并负责与各子PLC系统数据交换。有事可以联系:dl_cui@163.com 0411-87537229

网友D:
找做系统的公司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