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我装的是STEP5.3版本,先开启程序时提示Compatibility DLL cannot find dblib7.dll该怎么解决?

网友A:
我觉得是软件的兼容性有问题,你的操作系统是什么?装上位机组态软件没有?

网友B:
你安装的5。3有问题,提示你有一个动态链接找不到,建议你重新下载一个版本再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