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我用的触摸屏为TP270,PLC为S7-300怎么才能让PLC程序来控制TP270的画面(例如PLC中某个点动作时画面跳转到设定的画面,另外点动作即跳转到另一个设定画面),谢谢拉

网友A:
完全可以,你可以在触摸屏中建一个变量,在他的功能项中选择:当数据改变或超出上限等条件时,切换到固定的画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