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件?

楼主(2005-08-19):
手头有一个开关电源,在电源的进线端的火线上有一个保险,在零线上有一个圆形的元件,因表面已经损坏,看不清楚是什么,请教各位大侠,这是一个什么元件?

网友A:
是不是 圆形 黑色的! 一般是压敏电阻

楼主:
是圆形、黑色的,我想也是,能不能给点更详细的资料?

网友B:
应该是负热敏电阻吧?黑色圆片。作通电限流用

网友C:
不是压敏电阻,压敏电阻不是串联的,是并联

楼主:
负温度电阻的参数一般是什么?

网友D:
有没有管角?

网友E:
是不是暂态抑制器?

网友F:
NTC型热敏电阻,详细资料可以搜索”NTC 热敏电阻“

网友G:
NTC型热敏电阻,在开关电源中起限制起动电流的作用。

网友H:
可以肯定是热敏电阻!更换时注意耐压值!

楼主:
开关电源的输入是220V,应该用什么参数的NTC 热敏电阻?

网友F:
看多大功率。象我的电动车充电器(150w左右),用的是ntc 5d-11

网友I:
250伏的压敏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