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schematic转CAD

楼主(2005-08-19):
PCschematic转换成CAD得图形时为什么错误,是不是MAP文件有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试试把文件夹名改成没有中文的!

楼主:
谢谢,我转换成功了!

网友B(2008-06-05):
完全正确,我以前也一直无法转换,现在可以了。 谢谢你!!!

网友C(2008-07-17):
为什么在转换以后什么都看不见啊??

我是用“另存为”保存的,在保存的时候把文件格式选择为DWG

网友C:
我自己画了一张图总算是可以转换了。但是转换以后用CAD打开却只能看见图纸的一小部分,大部分都看不见!请高手指教

网友D:
给我一份呢,谢谢,shacaijian@sina.com

网友E(2014-06-29):
回复 网友C:
点击左下角layout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