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高压继电器,过流,过压的整定。额定电压一万伏。

网友A:
呵呵。到现场我可能还会。因为3年前看过人家整过。6KV的。要算一下的。。具体怎么整的忘了。

楼主:
是怎么算的      请指教谢谢

网友B:
请奖问题说的具体点?

网友C:
这个问题要看你整定保护的是什么了,最大的保护电流多大。

网友D:
楼主,你说错了吧,哪有高压继电器,
继电器分为交流和直流啊?
是不是10KV断路器的,这个书上有啊?
继电器的整定值设计图纸上面有啊?什么过电流,速断,低电压

网友E:
高压继电器我没整定过!但高压侧的保护继电器我整定过,高压侧的保护继电器是经过电流互感器和电压互感器连接到高压的,而具体整定值是供电局提供的,一旦整定好,他们验收后,是不让人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