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SEW变频器的端子说明看不明白。
比如短接41与44应为启动信号,但开不了机。看说明好像还要个使能,是怎么回事?还有31与34可以输入模拟信号4~20 mA吗,设置发现只有0~10V和-10~+10V可选。输出也是电压,没有4~20 mA输出。还有运行信号该选哪对端子,哪里有继电器信号?故障信号是62和30吗?操作手册很难看懂。不理解。
求教了解SEW变频器的大虾说明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用SEW变频器的人这么少吗?我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也有人用啊。拜托花少少时间指点一下吧。

网友A:
我在用SEW的.跟你的型号不同,我的端子是从1-11
我是这样做的,
P-10=0,端子控制模式
P-19=1, 当1,2闭合,使能.1,3闭合,1,4开,电机按速度1运行,1,3闭合,1,4闭合,按速度2运行.
说明书上的继电器信号是一对常开无源触点.是变频器的故障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