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厂有三台Atlas Copco 空气压缩机GA75,经常跳过载,但可在面板复位,故障查不清。由于历史较久,电气控制图已遗失,求有图纸的给一张,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过热保护,我的是GA45
http://www.chinacompressor.net/bbs/list.asp?boardid=4去找找吧,我也只有一本

楼主:
不是过热保护。热继电器没有跳开。每次出现电机过载跳停后就开始频频跳停,解决方法是喷些清洁剂,将所以二次控制线重新上紧,然后又可以运行正常一段时间了。
我怀疑是控制板输出到热继电器的线接头暗断,由于线接头特殊,没法子更换。然后Atlas Copco的维修人员认为是热继电器常开触点坏。他们也没有图纸,说是机子型号旧。所以想找张图纸瞧瞧。

网友B(2007-08-20):
你在哪里?
我们是做空压机专业维护的可以联系qq:395034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