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请问怎么把几台IC刷卡消费机连接到同一台电脑上?

网友A:
IC刷卡消费机的通讯方式?

网友B:
不知道你的设备是485还是232方式,如果支持485,那么可以用485总线把几台设备联起来,如果不方便布线,可以利用局域网+串口/以太网模块把设备连接到一台电脑上.具体可以和我联系,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电话:0510-5110721

网友C:
是什么借口如果是RS232 就可以用串口服务器转换接口与电脑连接。

如果是ATM、POS类可采用CDMA/GPRS router 与监控中心通讯。
此类设备提供的RJ45口。而我们的CDMA/GPRS router 是专为次设计的。

网友D:
刷卡机一般多是485或422

只要在计算机端加一个转换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