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快速的判断出电线或着电缆线是多少平米的?

楼主(2005-08-19):
在电缆或者电线的绝缘层上面没有表明此电线是多少平米时,我们如何可以快速的判断出这个电线是多少平米的了???

网友A:
快速...不清楚
只能看截面吧~

网友B:
那就只要依靠经验了!

网友C:
有的线绝缘皮上写着,没有的话就靠经验了

楼主:
不用快速,只要能查出是多少平米就好了!
看截面是怎么看?
用卷尺量吗?
量直径吗?

网友D:
游标卡尺或百分尺,量出来结果对手册。

网友E:
找各种导线100毫米,自己看看,就记住了

网友F:
直观判断,这需要你有一定的经验!

网友G:
数有几根 一个大概几平 然后相成 不就是电缆的平方数吗

网友H:
用尺子量

网友I:
想快些的话,记住你平时常用的已知导线的截面,然后对比一下,这就是经验啦.
不过 导线的截面积,都是有规律的,平时多留心些,就会判断准确的.

网友J:
是电缆的截面积,不是直径
看是几芯的,有7芯的,有13芯的,然后大概估算一下

网友K:
其实,设计时根据电流来计算导线的线径.通常都将导线选择得大一点,这样可以避免因为发热而使导线的绝缘等级下降.市面上的电线一般都是些常规的,而有很多都是非标的定制电线,品种繁多,识别也会有一定的困难.如果知道电流,就不要去看原来的电线的线径,就可以掌握所需电线的线径了.一般电气原理图上都会标明线径大小,如没有那只能用尺去量了,不一定要很准确.

网友L:
这都是靠平时的经验

网友M:
没错靠经验

网友N:
经验很重要

网友O:
完全凭经验

网友P:
一般上,你在市场上买的,1.5平方的,就是一平方,2.5平方的,就是2平方,四平方的就是三平方,六平方的,就是4.5平方.

网友Q:
主要的还是要靠经验,

网友R:
这个很简单嘛,看看就知道了!
但如果你没经验>>看了也白看!!!

楼主:
是啊
我就是没经验啊
所以想知道怎么才可以知道电线是多少平米啊!
有师傅说尺子量
请问是量直径吗?

网友S:
量直径,再计算: S=Лr2

楼主:
S=Лr2
S代表什么?
J代表什么?
I代表什么?
R代表什么?

网友T:
п=3.1415926   圆周率
r  半径
S 面积

网友U:
用卡尺量直径。

网友V:
只有经验,细的好办,粗的就不好看了,要不就量吧,量的时候小心触电,要有人看闸刀呦。

网友W:
去买的时候告诉他要多大的不就得了 自己不用看的太准也无所谓 不过要找正规的地方买

网友X:
这就要考考你的眼力,凭经验,常用一些标准电缆对照积累经验。

网友Y:
现在的电缆标准很不好说,有所谓的国标和厂标,就是有大量的缩水的电缆,截面积比标准要小,肉眼很不容易看出来,只有量,才比较可靠。

网友Z:
只有经验啊

楼主:
411什么意思?

网友AA:
要是最快,就是经验了。最好还是计算:
面积=根数×(单丝直径/2)×(单丝直径/2)×3.14
另外对于多股电线/缆,尤其是单丝直径较细的一定要用千分尺.

网友AB:
剪1.5、2.5、4、6各一小根来对比一下不就行了?!
对了,我都没注意这个问题,去找找线先
因为我们这里用的都是1.5和4的多

网友AC(2005-09-24):
经验,直观

网友AD:
算不出来才怪!

网友AE:
单根线1.5,2.5,4平方毫米线肯定熟悉,那就数根数乘上单根截面积看近似哪各规格,试一试?

网友AF:
哪有经验可以下载!我急需经验!

网友AG:
废话一大堆

网友AH:
只能依靠经验了

网友AI:
一般都是凭直觉,只有在需要鉴别真伪的情况下,用千分尺测量直径,再用面积=半径的平方乘3、14,我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请各位师傅赐教。

网友AJ:
熟能生巧。

网友AK(2005-11-03):
很简单,一样买一盘,记住价格就记住多大平方了。

网友AL:
工作经验很重要,多看、多积累。

网友AM:
平时没事多拿几种规格在一块比

网友AN:
我觉得要靠经验啊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AO:
厂家样本不就有吗?

网友AP:
这个好象没有捷径,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工作才能得心应手.

网友AQ:
最好不要问多少平方米,只问多少平方才专业(mm)

网友AR:
如果是一圈一圈的就好办了,首先看电缆的截面积然后根据电缆一圈的周长,在量卷筒的高度,根据公式一算就OK了

网友AS:
根据经验来 判断,另外可以根据直径来判断。S=3.14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