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相同截面积的铜排和铝排导流能力是什么关系,比如30*3的铜排和铝排可通过电流的大小各是多少。
另,电容补偿柜是根据什么选择容量的,即和变压器容量的关系?
请赐教!

网友A:
这些数据电工手册里面都有。电容补偿的容量要根据你的用电系统的大小,系统的功率因数来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