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当电脑编程后通过RS232口对PLC发送数据后,PLC以自动应答的方式发送数据给上位机,请问电脑发送过来的数据存在PLC的哪个单元里?PLC向上位机自动应答时,是从哪个单元里调用数据传送的?

网友A:
首先确认你是哪一种方式
1  使用HOSTLINK命令,那么具体命令有详细的说明.请参考命令手册
2  数据是以ASCII命令给PLC的,那么使用PLC的通讯命令TXD,RXD

楼主:
谢谢machelec,一般的PLC如果有两个CPU,有一个专门负责与外设通信,就是在公共处理——程序执行——刷新后再处理通信时用到,如果是第二种通信,电脑的数据ASCII码,或者机器码给这块CPU,这块CPU再和PLC中的主CPU在公共处理——程序执行——刷新后再处理通信时进行并行通信。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

网友A:
不是很看的懂。
第一种方法是和PLC 的系统通讯,第二种方法是和PLC 上的用户程序(梯形图 )通讯。

楼主:
两种方法的本质是一样的,第二种方法梯形图经过软件译码然后还是传给负责通信的CPU,通信的CPU再传给外设。Hostlink命令也是人为的定的。象PLC的助记符一样由其出产PLC的厂家设定的。

网友A:
哈哈,那是.所谓殊途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