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1。    ZX5---硅整流电焊机,换接触器后,电流大还不可调,换微调/主扳,倒控制线后故障照旧,可控硅不确定好坏,但换件以前还好。焊机外观完好。
     2。     再有焊机电流刚开始很好,慢慢电流变大,并电流不稳。或起弧电流很大焊件刺个坑,后电流正常,电流也很不稳定。
      3。      可控硅昆仑厂出3CT---200A 换正泰KP----200A  后电流很大并不可调,换上海的KP---200A起弧很小电流也小,其他的器件完好....

                                          哪位前辈帮解答一下

网友A:
不是很懂,乱说两句,就当帮你顶。换了可控硅以后电流能调大吗?触发参数也许不一样。

网友B:
1。ZX5---硅整流电焊机,换接触器后,电流大还不可调,换微调/主扳,倒控制线后故障照旧,可控硅不确定好坏,但换件以前还好。焊机外观完好。

没看明白!
换接触器后,电流大还不可调 换之前是什么故障?即为什么要换?

换微调/主扳,倒控制线后故障照旧。
是说换了控制板吗?
倒控制线?是说交换触发的控制线吗?这好象不好交换的,相位不同。

可控硅不确定好坏,但换件以前还好
什么叫:但换件以前还好

 2。再有焊机电流刚开始很好,慢慢电流变大,并电流不稳。或起弧电流很大焊件刺个坑,后电流正常,电流也很不稳定。
 3。 可控硅昆仑厂出3CT---200A 换正泰KP----200A  后电流很大并不可调,换上海的KP---200A起弧很小电流也小,其他的器件完好....

   电流不可调,多半是控制板(按2来说,可能性较大)、调节电阻(微调已换,可看看有无断线问题。)、或给定信号部分(包括小的变压器电源)、以及电流检测部分,的问题。
  总之,一个闭环控制过程出问题,从闭环过程中一路查下来。

   楼主几个地方说的不太清楚,也就没法断定了。
  可控硅最好原厂同型号的。因为它同控制电路是一个整体系统。

  建议,有问题,先理清楚你的问题,

网友C:
你好,我是qishi,因野外工作好长时间没来,现在为何我发不了贴,提示我帐号没有权限。

网友C:
因为最近在野外施工所以没有时间来,谢谢各位的热心。
 1。ZX5---硅整流电焊机,换接触器后,电流大还不可调,换微调/主扳,倒控制线后故障照旧,可控硅不确定好坏,但换件以前还好。焊机外观完好。
 (这是厂家的技术员给确定的故障,这台焊接焊工说不好使,正好焊机厂家-牡丹江的来大庆市,所以找他们来给修的,当时找焊工给试的,确定是接触器坏了,其他的都好,当时我没有在场我的同事在,因当是没有备用件,所以过后我们自己给换的,的确是接触器坏了。换好后电流就调不大,我怀疑微调,把微调又给换了,把控制板扫了一下灰,插头从新插了一下,这下电流调不小了。我只的又换了控制板,可故障照旧。打电话找厂家,他怀疑是相序不对,我又把接触器上的触发控制线电源到了一下相序,还是不行。)
  3。      可控硅昆仑厂出3CT---200A 换正泰KP----200A  后电流很大并不可调,换上海的KP---200A起弧很小电流也小,其他的器件完好....
  (这是国营长江厂的ZX5--400焊机,就是买不着原厂的件,据说厂子倒闭,已经找不着了,所以只能用其他的代替了,我们这里有这个型号好几百台,他是故障率最高的一个,他妈的垃圾气死我了。我还没有专业的可控硅检测的工具,只能用万用表简单的测量。

网友C:
我这里的焊机有:牡丹江的ZX5--500  忘了那个厂家的 ZX5--500B  四平的 ZX5-400 还有最爱坏的 国营长江的 ZX5-400

网友D:
可控硅换成参数一致的,6个全换成同一厂家同一型号的的试一下,控制板检查了吗?

网友E:
可控硅有管子击穿了

网友F(2005-10-25):
我也碰到ZX5--500电焊机的问题,谁有控制原理图发一张,我这里先行谢过!

网友G:
换我们河北电焊机厂的,8年基本没问题。

网友H(2005-12-13):
你要ZX5电焊机电路图的主变的接法是?
ZX5电焊机主变有星接和角接

网友I:
相序不对的确有电流不可调的情况,而且可控硅发热。最好用示波器看看触发脉冲和主电压的相位是否正确。

网友J:
可能换接触器时,相序接错,重点检查一下接触器上的相序!当相序错误时,导致同步电压与主电路电压不同步,可用双踪示波器查一下,找好公共点,防止造成电路......

网友K:
建议先查线路版,如果你那还有同型号的机子,可以先互换下线路版试下,看是不是板子问题,然后还不行再查下可控硅,用万用表测下是否击穿,6个里面有一个不行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最后插句嘴,焊机的电流和焊工的手法(喷嘴和电极头间的距离,电极头和工件的距离,焊枪的角度等)及焊枪的送丝平稳度(焊枪电机的力矩,送丝的平稳性等)也有关系.

网友L:
查每个可控硅是否有脉冲输入.相序对了.示波器查波头.焊接时用直或交流卡表卡每个硅管的电流值.及可判管子好坏...........

网友M:
我是温州市江南电焊机厂,你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ZX5电焊机比较简单。你可以打电话于我:0577-88291051      www.jndhj.com

网友N(2008-11-17):
重点检查1.  可控硅(量下空载电压是否正常)2. 主控板(控制部分)3.传感器(如果传感器失灵也会电流不可调或者失控) 。   一定可以解决问题。  可以电话咨询15965639214    13602840468

网友O:
控制板的原因,是触发电路于可控硅的触发参数不匹配

几个电位器你还或没有?现有没有接错?很关键很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