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各位师傅我是一名新手不知道一台新的发电机运行多少小时之后需要换机油.老发电机运行多少时间需要换机油.谢谢

网友A:
你是新的吗/
难道发电机的说明书上面没有吗??
一般新的发电机用一个月差不多要换一下机油!以后如果你钱多的话可以一年换一次,我个人觉得没以后只要保持机油不好就可以不用换,不知道楼主的发电机是多大的?
旧的发电机没必要换机油,只要保持机油不要少就好了!

网友B:
说明书很详细

网友C:
检测到机油沾度不够时就应该更换。

网友D:
机油沾度不够时就应该更换
冬天要稀一点,夏天要稠一点,也就是标号不同

网友E:
按照发电机养护手册里的说明更换机油,不同品牌的发电机养护时间不同

网友F:
看说明书了,上面都写的很清楚的.一般全新的发电机在50-100小时要做一次保养换机油,
常用机的换油一般按运行时间算,而备用机的换油一般是一年换一次.

网友G:
你指的是运行时间50-100小时吗?
如果是备用机而且全年不开,只是在保养的时候检侧运行的情况,是到了什么时候需要更换柴油呢?
PS:我们公司用的是柴油发电机

网友H:
我公司新的發電機50小時就更換了新的機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