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我用的是FRN1.5C1S--7C型变频器,现在出现故障现象是:是频率只升到0。10HZ
设定是50HZ,以前能升到50的现在怎么也升不到50HZ了只显示0。10HZ了
也不显示故障代码啊!我能保证决对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啊恢复出厂值也不行啊!
请教各位给出个良方啊!!!谢谢啦!!

楼主:
怎么没人看啊!

网友A:
我能保证决对不是参数设置问题啊恢复出厂值也不行啊!
那就是坏了,拿去修啊.

网友B:
你采用什么方式控制频率的?外控?面板?通讯?查查。

楼主:
面板外控我都试了!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