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19):
谁能给我讲讲星三角接法的原理啊 ?

网友A:
你是说什么呀.卷线时倒相,还是怎么....不明你的意思

网友B:
星三角是降压起动的一种方式,一般多用于大型低压电动机!

至于原理简单的说就是:电动机先接成星形接线启动接触器动作、电机运行,然后经过一定时间后(几秒)时间继电器返回后,自动转换成三角形接触器动作带动电动机正常运转!

至于具体几句话不好说,你还是找本书看看,这方面的材料很容易找的!

网友C:
在电机与拖动书上面有这方面的介绍

网友D:
看一下电工手册

网友E:
我的图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