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0):
西门子的lad编程中是否一个network只能有一个输出?
  我用的step7 5.3

  我画完第一行后,第二行就不允许画-()-了
  我的操作是:
第一个输出,有了后,我点击左边的竖线,然后点击-||-,结果就成了:

  |
  |-------||---------()
  |
  |-------||------->>
  |
  我在那里弄错了?

网友A:
还可以这样的!

网友B:
你这样的东西,西门子软件在逻辑上是不允许的,即程序是不能执行的

网友A:
楼上的朋友,希望你去做一下,看究竟行不行。

网友C:
呵呵,很明显,zhangling200 的发言是针对楼主的画法,楼上的不要不平了:)

网友D:
lad编程中一个network只能有一条独立的链路
如果你想有很多链路,建议你用语句编程

网友E:
同意6楼的观点,2楼的也正确

网友F:
没那么复杂吧,拉住下面的线往上一提就可以了呀

网友F:
下面的箭头

楼主:
|
|----||------()
|
|---||------|/|------()
|
|---|/|----||------||--------()
|

请问这样的lad怎么画?谢谢

网友E:
分3个network写就可以了

楼主:
在一个network中行吗?
如果行,怎么操作.
还有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可我就是没有弄清楚,network到底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G:
SXBUG:每种PLC的编程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像你那种画法的程序不能实现

楼主:
一个network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意思和作用?

网友H:
不可以的
用STL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