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0):
向任老师请教一个问题!
我们用是西门子MM420变频器,设的OFF3停车时间(P1135)是0.58S,但还是停车不够快。再缩短P1135时,停车不受影响,甚至改为0.2S后,还是和原来一样,就象OFF3停车时间失去作用一样。不知是怎么回事?特向任老师请教!
祝工作顺利!

网友A:
谢谢你的信任。

OFF3我从来不使用,所以没有什么经验。但是你设置了OFF3以后,制动方式采用的什么?是直流制动?复合制动?还是什么也没有?仅仅是发出了OFF3(激活)?

P1135仅仅代表的斜坡下降时间(OFF3专用),至于实际的斜坡时间(实际的减速度)是不是变快,还要看你的系统的制动能力是不是足够。比如,你的变频器最大就有10A,制动的时候全用上了,再加入制动电流,变频器就过流了,而电机的惯性却很大,所以尽管你修改了P1135也没有用,因为,系统的电制动能力已经达到极限了。就会出现你说的现象。

应该看看说明书的4.3章节。

祝好。

楼主:
谢谢任老师在百忙中给我的解答。
我们采用的是DC制动方式,看了你的讲解,我好象明白了一点儿,下来我再改一改有关DC制动方面的一些参数(比如制动时间和制动电流)试试,我想应该没有问题。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