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0):
我用的是S7-200,在调试时发现我的本本上没有串口。于是我就买了个USB转串口的小东东,可还是用不了。偶的英语不好,它的提示好像说的是串口找不到或通信协议不对。SOS!!

网友A:
老版本软件问题,更新就可以

网友B:
1、注意软件下载的串口设置成COM1或COM2;
2、调整USB串口线的串口设置,WIN2K下在【设备管理器】中找到串口选【高级】属性里面可以改;WIN98可以利用USB带的串口设置软件调整。

网友C:
我也买了一根不能用;连接有口令的PLC读入程序时会跳出输入口令对话窗,
连接没有口令的一点读入一会儿就重启。PLC是三菱的

网友D(2008-04-03):
我也和你一样买的USB-232也写不进去我用的是三菱FX2NPLC,驱动也装了,设置也改了就是不行,都晕死了,就此问问大家是不是USB-232输出口的定义有区别呀,以前我有一个USB-232着能用很好用的,出差丢了,又买一条说什么都不行,郁闷死了,希望大哥大姐们帮帮同病相连的人。
哭-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