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0):
132KW空压机用气量比较稳定,电流不到200A,额定电流240A,改变频运行节能空间有多大?另外空压机的负载特性属于哪种?水泵风机类的还是恒转距的呢?急盼大家的帮助

网友A:
恒转距。节能空间应该有。但是多少不太清楚!

网友B:
关键是看空压机的加载时间和卸载时间的比值,加载时间越短就越有必要使用变频器。相反就没必要。

网友C:
螺杆压缩机一般都不配变频器,因为压缩机本身已经很节能,卸载加载的电流差异很小,螺杆压缩机一般都连续运转,好能差异不大,可不配变频器。活塞式压缩机配变频器节呢高果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