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高手帮帮忙忙

楼主(2005-08-20):
我最近遇见一个问题是这样的
我做了一个12伏的重电器中间串了一个电流表为什么一把负载接上电流表的指针就达到5安可是实际的只有1安多那为朋友帮我解释以下是什么原因!
谢谢各位大侠的帮忙了!!!!!!!!!!!!!!!!!

网友A:
疑问:
1:“重电器”是什么?
2:你的输入法是否有问题?要不,怎么只有“!”号?

网友B:
“重电器”估计是充电器。顶楼的,既然电流表显示的是5A,你怎么知道实际只有1A呢?

楼主:
不好意思错了是充电器呀!
我后来用万用表测试了实际就是一安多呀
是怎么会事情呀

网友C:
是长期有5A,还是通电时

网友D:
你接的是什么型号电流表.?另外整流是半波的.还是桥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