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0):
据我所知,在采用编码器做速度实际值的测量时,如果编码器故障,例如:短线,和编码器的接口板通讯中断等原因,abb变频器可以自动切换为内部计算速度作为反馈值(如果编码器故障时选择系统只报警的话),不知道西门子变频器能不能做到

楼主:
在v3.2版的参数表中有p806,请问各位,仅仅将p806设为1就行吗,还需要别的参数设置吗,请指教。

网友A(2005-12-23):
西门子变频器可以做到这一点,要通过参数设定,我公司是西门子华南地区高级系统集成商,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联系!

网友A:
如果你用过SIEMNES变频器的话,具体参数设置查看功能图350.2你就知道了!

网友B:
这么老的帖子,顶起来的意义已经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