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0):
-----1--1---1---1
1                 1
1                 1
1    1   1  1   1
1-----2----2-----1

接触器中间2字那两接头是进的零线和火线的接头么?
恳请解答谢谢!!

网友A:
呵呵,画得还不赖!
接触器中间2字那两接头是电磁线圈的接点,接电源。至于电压多少,要看接触器的工作电压。常用的有380v,220v,127v,110v,36v

网友B:
你画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