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10T蒸气锅炉锅筒液位的控制,以前都是用单冲量或三冲量的控制方法.
如果用变频器控制能否比原来控制的方法更简便更节能.怎样来实现.
变频器直接取代调节阀

网友A:
这个工艺结构是怎么样的?能不能介绍一下?比如贴个结构图上来看看。变频器只能控制电机调节温度、压力、流量。用变频器调节阀?好像不太适应。调节阀应该更简单一些,最好是比例开关式的控制,采用PWM方式,很简单。采用电机的也有,属于伺服类,有现成的产品,叫模拟阀,输入4-20mA信号控制即可。
你的东西是什么性质的?隔行如隔山,介绍一下嘛。

网友B:
鍋爐的蒸發面積與他的乾度有一定的關係存在!與其調整進水的方式,不如分配蒸氣使用的時間與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