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大家好啊!!现在小弟我遇到了点问题,想请教你们一下,
现在是我有台机器的PLC是用FX1N系列的,现在要开发新设备,我也是用FX1N的PLC,直接把以前的程序拷贝进去了,但是不能用啊,跟人机是不是还要设定啊??要怎么搞啊?
因为我那PLC是跟人机连线的,现在装上我那新的PLC只能"手动"而不能"自动"!!!选择开关一打到自动那一档的话,就显是"'PLC异常""下面显示一个笑脸"!!
我真晕死了!!请高手指点一下!!或留个电话也行!!谢谢!

网友A:
需要通过触摸屏对PLC的部分寄存器进行设置;

楼主:
楼上老大啊,那该怎么设定啊.请指教一下,很是感谢!!

网友B:
HMI的程序是不是编好了??!
把情况再说详细点!!
我爱工控

网友C:
你确定你的PLC连线,和触模屏的连线都没有问题,程序也应该一样!

网友D:
查硬件配线有无错误,人机和PLC之间无需设置就可直连线的!~

网友E:
如果您的程序是解密得到的,见意您用自己的编程软件重编一次。因为解出的程序有部分不符合逻辑。人机界面不需要更改。

网友F(2005-09-20):
把PLC程序发过来,帮你看一下!
EMAIL: zhongw@ch.bl.cn

网友G(2006-06-24):
把PLC程序发过来,帮你看一下!
EMAIL: luyuofa127@126.com;TEL:13726671148

网友H:
确认一下PLC型号是不是一样,有没有使用特殊模块,接线是否一致,触摸屏应该不要再次设定的,因为它直接引用的是PLC内部的元件.

网友I:
我要东芝PLC软件及编程手册,那一位仁兄能帮上我一把?

网友J:
有些高手在编程序的时候,为了防止别人破解密码,会在程序上设置一些密码,比如用断电保持的数据寄存器,固定输入一些数值,然后在程序上运用比较指令,若你偷了他的程序,没有输入特定数值,可编程就会执行一些正常情况下不会出现的程序。

网友K:
各位老大.三菱模拟量输入模块的连接应当怎么作,我这里拜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