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了

楼主(2005-08-21):
我厂4棵300平方的电缆发生了短路,致使发生爆炸。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发生爆炸的原因如果你们自己都不知道,别人更不会知道了,如果要别人分析性的说的话,那么、原因就很多了!

300的电缆这么大,要注意保护的配置要完好可靠!

网友B:
?
原因多了
天灾、人为、设备全都有可能

网友C:
哈哈 我在上海陆家嘴亲眼目睹  电缆爆炸,场面壮观:巨响之后,烟雾冲天.

原因是电缆质量不行,泡水后发生了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