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看了

楼主(2005-08-21):
我厂4棵300平方的电缆发生了短路,致使发生爆炸。请问是什么原因?

原因是这样的:电缆的保护齐全,每年春秋两次电汽实验均合格,开关定值合格,但不知什么原因发生爆炸

网友A:
大电流呀,没保护措施嘛!

网友B:
发生短路造成爆炸,正常阿!

这么大的电缆保护配置不好或不完全!

楼主:
原因是这样的:电缆的保护齐全,每年春秋两次电汽实验均合格,开关定值合格,但不知什么原因发生爆炸

网友C:
请问电缆电压多少?其下游是什么负载类型?爆炸位置在什么地方?烧毁最严重的地方有什么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