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在直线运料线上有按顺序排列的1、2、3、4、5这5个停车点,每个停车点有一个行程开关的信号,当小车经过该卸料点时让小车停车,现在的问题是:上次小车停在5号停车点(最左端),现在1号点要料(最右端),如何在小车从5号点到一号点的途中消除2、3、4号点行程开关的信号的影响避免小车停车而一直走到一号点停车?
      小弟刚刚接触PLC,请高人指点一下,先谢了!

网友A:
在程序中加入条件,参考一下电梯编程就知道了

网友B:
很简单的,你可以设定:如果小车在5号点(最左)则在向1号点运行过程中,每遇到开关后计数一次,等计数到3次后再遇到开关则停止,或计数到4次则立即停止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