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1: 在上图所示的直线运料线上有5个停车点,每个停车点有一个行程开关的信号,当小车经过该卸料点时让小车停车,现在的

问题是:上次小车停在5号停车点,现在1号点要料,如何在小车从5号点到一号点的途中消除2、3、4号点行程开关的信号的影响

避免小车停车而一直走到一号点停车!

2:皮带顺序起停
现在想做一个通用的皮带FB块,其中有皮带启动和停止顺序的管脚,该如何设计,请给点思路!

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是:上次小车停在5号停车点,现在1号点要料,如何在小车从5号点到一号点的途中消除2、3、4号点行程开关的信号的影响

你怎么知道1号点要料,此时可不可以2号点要料?

楼主:
同一时刻只能一个停车点要料,并且只能在小车停止的时候要料,小车运动时不能要料

网友B:
用PLC控制,方法可以参考电梯设计,不用行程开关,采用光电开关

网友C:
是不是可以加一个计数器 用每次要料点的号与 现在所在位置的号做运算 结果作为计数器给定  用计数器输出触发停止

高手别笑话我啊!!!!

网友D:
用S7-200的顺控指令

网友E:
没太看明白你的帖子, 我得想法是:如果从5#向1#时, 可以用1#位的选择状态屏蔽掉2-4位PS的变化

网友F:
太看明白你的帖子, 我得想法是:如果从5#向1#时, 可以用1#位的选择状态屏蔽掉其他位的变化
直到停止时才允许。

网友G(2006-05-14):
我也要啊1

谁有啊!
我的油箱是zhengshaoqi@15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