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本人对变频器不是太在行,现在遇见一个比较少见的问题.在高炉上料系统中用施耐德变频器拖动料车,本来一切正常,已用了两年多.可昨天出现了个新问题,昨天检修人员对其料车钢丝绳进行收紧调试,完毕后发现料车在两个减速段出现加速现象.这时变频器显示频率上升,电压升高,最多时达870v(调速为主动输出无外部速度反馈,减速区间位置以主令信号触发),请教高手:1、电机在减速过程中是否有反电动势导致电压升高现象?(什么原因?怎么避免?)
2、变频器出现高电压是否会导致减速过程变成加速?(什么原因?)如何避免?

网友A:
没看明白,你说得减速过程电压升高,指的是什么电压?是直流母线电压?还是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如果是输出电压,不太可能吧?是不是量错了?如果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那就很正常了,因为是减速过程,此时系统发电。

楼主:
是直流电压,但这个电压升高会引起变频做加速吗?

网友A:
你采用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如果是西门子的MM440,就有可能了。因为,在MM440变频器里,有一个直流母线电压控制器,他在使能状态。当母线电压升高(制动过程),它会自动地减小制动电流,以防止母线电压的继续升高,而减小制动电流,又意味着电机加速。这个过程是自动的,人为干预不了。

解决的办法,延长减速时间(加减速的斜坡时间)。既可解决。但是牺牲的是动态过程太长。总之,调试就是要找到一个综合指标的平衡点。

网友B:
不会,变频器的加速和减速是根据你的参数设定进行的。你所说的问题,是不是你的变频器的运行程序,因为别的原因产生的紊乱造成的。

网友C:
高炉上料~         好东西~~~~~~~~

楼主:
用的是施耐德的,型号为:ATV68C28N4,容量为200KW,电机为Y315-10  90KW.如果是因为制动问题,如何解决?3楼那位大侠的观点本人比较赞成,但除了那个办法外,在制动电阻上还有什么办法?

网友D(2006-04-08):
朋友,我单位最近也在高炉料车上用了施耐德变频器,遇到了和你不一样的但同样让人不解的难题,你能将你的联系方式告诉我吗?以便我们进一步交流.我的电话:03553666115  牛先生

网友D:
在"应用功能"下有一叫"减速自适应"的参数,应设为"无"即"NO"您是这样设的吗?

网友E:
楼主本身就是个高手,就是中间直流环节的问提,通过加制动电阻可以解决.

网友F:
"减速区间位置以主令信号触发"这种方法有点笨,以前没事的话,你应该查一下你的电机
我是你朋友

网友G:
没有逆变装置怎么会没有制动单元呢.那么能量怎么才能释放呢?
对直流问题造成的原因表示赞同.
可以加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