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三菱fx系列plc的程序保存在Ram的那个单元里,如不连接编程器,可以用内部命令将程序清除吗?

网友A:
RAM里的程序清楚只有以下三种方法:
1、把后备电池拆下,RAM的内容会丢失;
2、用手编器清除;
3、通过电脑把RAM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