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5-08-21):
请教以下各位大哥我的变频器总是过流保护需要调节他的什么参数呢 同样的变频器其他的就不保护 就这一台总是跳.影响生产,我们用的是200KW电机的变频

网友A:
你要检查的是机器的负载是否有问题,而不是说怎么这台变频器老是跳。

网友B:
谁的对,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