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用STEP 7-MICRO/WIN 32 V3.1软件编译正确的程序,移到S7-200仿真程序中无法运行,提示如下

网友A:
编好的程序编译之后把它转变为STL形式,然后可以做"复制"操作,然后在仿真软件里点击文件的"粘贴程序" ,把这个程序粘贴到 仿真软件里 试试看!!

网友B:
先导出程序,格式事*.awl,再导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