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1):
在编程软件里编译了一个简单的程序
NETWORK 1
LD     I0.0
A      I0.1
=      Q0.0

弄到仿真程序里面运行,怎么一点反映都没有?
察看I0.0和 I0.1会在0,1间变化,而Q0.0却一直是0。
一般的程序在仿真软件里面会有什么样的能看得见的变化?

网友A:
怎么会的呢!!你把用梯形图编好的程序编译为STL形式!然后把整个的NETWORK全都复制到仿真软件中!看看!!

网友A:
哦!!还要让仿真软件为运行状态的!!

楼主:
就是这么做的。CPU 222
按照正常是不是应该这样的结果:
1。内存监视 Q0.0会出现 1
2。上面的0 1 2 3 4 5中的0 会出现亮灯

郁闷了一天啦。不知哪里出错了?

楼主:
搞手指点一下吧

网友B:
我在学校也做过这样的实验呢
很简单的 嘛

网友C:
我估计你是仿真软件使用的不熟吧?

网友A:
是不是你的仿真软件有问题.我试了是没有问题的!你把编辑好的程序复制不要导出,然后在仿真软件中的"程序"选项选择 "粘贴程序"然后打开"PLC"选项中的"运行"或者工具栏里的绿色三角按纽,出现对话框  选择"是"就是了! 然后看到PLC的状态是否运行(RUN 显示绿色),再动作输入的I0.0.I0.1看看Q0.0是否显示( 说的够详细的了)  你再试验一下吧!!

网友D:
楼主,是不是你仿真软件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
仿真软件是不是不支持指针  和 for  循环语句啊
我一用到  仿真就过不去

网友E(2006-05-10):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启-保-停程序都不能仿真(输出指示灯不亮)!
还请教一个编程的问题:我的变程软件前几天使用正常,昨天开始出现一个怪现象:
一个触点命名为I0.0,敲了回车健后就立即变成E0.0,线圈Q0.0也会变成A0.0。
这是为什么???请大师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F:
查看你仿真软件的版本,1。0的仿真软件是不能正常仿真microwin4.0的程序的。

网友G:
不会吧  你做成     A I0.1
                       A I0.1
                      = Q0.1        试试

网友H:
是你的仿真软件有问题

网友I:
有能模拟200的4.0程序的仿真软件吗

网友J(2007-04-07):
我也遇到楼主这样的问题,输入有变化,可输出毫无反应,气死人!
有人说是仿真软件有问题,可是要到哪下载没问题的软件呢?
还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K(2007-08-16):
软件的版本不支持~~,你看一下你的CPU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