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能不能讲解一下!!!

网友A:
有正就有反撒

网友B:
沿导体流通的电流在导体周围建立起磁场,这个磁场穿过此导体所连成的电路。当导体中的电流强度发生变化时,穿过回路的磁通量就发生变化,由于电磁感应现象,回路中就有电动势发生,这就是所谓的自感电动势。这个电动势永远与产生这个电动势的电流变化方向相反(楞次定律)。即当电流增大时,自感电动势的方向和电路中电流方向相反;而在电流减小时,和电流流通的方向相同。由于这个缘故,当电路中有电流发生时,自感电动势作负功(因为它的方向与电流相反)。相反,当电路中电流消逝时,自感电动势作正功(因为它的方向与电流方向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