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在下刚刚在一个冶炼厂做一个烟气除汞PLC控制系统。上位机监控软件用的WINCC6+SP2,下位用的STEP7_5.3+sp2.PLC用的S7-300。一台工程师站,一台操作员站。与PLC通讯走的是PROFIBUS。但最近出现问题:计算机死机,然后计算机屏幕提示“CP5611通讯错误“。但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后故障消失。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故障原因!!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现场干扰的问题。

楼主:
计算机均放在控制室内,几乎没有大的动力线经过。请问还有哪些现场干扰的情况?

网友A:
强磁场、强电场等。再打开机箱看看,板卡是否插紧,灰尘大吗等。

网友B:
换个插槽试试

楼主:
对了,这个系统用了一个山特的UPS,而且离计算机很近,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控制室内很干净,几乎没有灰尘。

网友A:
现在是否正常,等下次出问题再说吧。

网友C:
有没有用变频器?

楼主:
附近没有用变频,现在运行正常。但这是一个隐患啊!

网友D:
我估计是板卡

网友E:
上位机是采用工控机?还是普通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