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我公司有一台步进马达,运动过程中。到位后,高速时马达不停有时会1~5mm移位。
请教:有那些原因造成。
是否与感应器、驱动板有关

网友A:
在达到目标位置之前,需要减速度,否则步进电机出现你现在的过冲现象.

楼主(2006-02-20):
问题终于搞定,是机械问题。

网友B:
我的客户也遇到这种问题,后来发现也是机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