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P(功率W)=√ ̄3×V×I×功率因数
此功率计算公式是否正确??
谁有功率因数表 请上传一张 谢谢!!

网友A:
那要看你是计算总功率,视在功率,有功功率,还是无功功率了

网友B:
三相绝对平衡是正确

网友C:
正确是三相平衡的时间用呀!计算的是有功功率了。

网友D:
不管三相是否平衡,这个公式是永远正确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管三相是否平衡,这个公式是永远正确的

网友F(2005-10-05):
不平衡要三相功率相加,不能用这个吧?

网友G:
同意楼上的

网友H(2008-09-15):
各种电参数计算原理如下:
   (1) 三相电压计算公式为:

   式中,Uabc和Uabc,i分别为A、B、C相的电压有效值和瞬时值;N为每周波中交流采样的点数。

   (2) 三相电流计算公式为:

   式中,Iabc和iabc,j分别为A、B、C相的电流有效值和瞬时值;

   (3) 三相有功功率计算公式为:

   (4) 三相视在功率计算公式为:

   (5) 抽油机总有功功率计算公式为:

   (6) 抽油机总视在功率计算公式为:

   (7) 三相功率因素计算公式为:

   (8) 抽油机功率因素计算公式为:

   (9) 零序电压计算公式为:

   (10) 零序电流计算公式为:

网友I:
"不管三相是否平衡,这个公式是永远正确的"  支持。。

网友J(2010-07-22):
为何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