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有20台施耐德ATV38配置了MB+通讯卡,通过一条总线与施耐德的PLC进行通讯,在PLC控制模式下,变频器经常停机,到现场变频器的显示面板上又是正常的,没有报故障,还未找到原因,请大家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是PLC通信受到干扰,导致信号中断.还有可能是PLC程序设计不合理,有缺陷,致使程序中断

楼主:
PLC在程序设计上没有问题,如果是通讯受到干扰,有没有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我还发现一个问题,这些变频柜都是安装在室外的,当室外温度高时,这种情况就出现得很频繁,室外温度低时(如遇上刮风下雨),就出现得很少,一天下来总共就一两次,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通讯卡的工作温度不能太高?

楼主:
我想把PLC和通讯电缆的接地在好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