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问题的情况大致如下:

  电机采用松下MINAS A4系列小惯量,400W,驱动器是相配套的,负载是直接通过电机转轴的键槽相连。
  在进行位置控制时,电机启动正常,但是在停止时却出现振动,而且幅度越转越大。也尝试过调节控制参数,包括转动惯量比、刚性还有控制的PI参数,但是效果都不理想。
 请问各位老大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如果有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调节增益及系统参数!

楼主:
楼上的,请问一下调节的方法或者规律是什么啊,我试着调节了一下,但是效果总是不理想,有几次调了之后看上去有所改善,但是再一调试就又变化了。

网友B:
我用过MINAS A系列的,据你的说的情况,应该将实时自动增益调整这个参数设为0,另外鍵连接,刚性应该用较低的刚性.其余用默认设置应该不成问题.

楼主:
呵呵,我的电机可能在选型的时候选择的小了一点,可能依靠默认的参数比较难。所以想自己手动调整。另外自动增益设为0的话,其实就是允许手动调节,我不是很清楚你的想法!

网友B:
我說的是關掉實時自動增益調整,這樣系統會較穩定,據你所講的情況,我想電機負荷能力是夠的,因為能在自動運行時正常,停止時更應該不成問題.你考慮是不是某些參數設的有問題,還是抗干擾措施不到位?比如說信號線屏蔽不是很好?

网友C(2005-10-28):
把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降低到30以下式一下,另外,定位到位范围设置到100左右!

网友D(2006-07-03):
引用 网友B:
我說的是關掉實時自動增益調整,這樣系統會較穩定,據你所講的情況,我想電機負荷能力是夠的,因為能在自動運行時正常,停止時更應該不成問題.你考慮是不是某些參數設的有問題,還是抗干擾措施不到位?比如說信號線屏蔽不是很好?
增益如果设到30以下会有另外的问题发生的

网友E:
可能。。50太高了吧

网友F:
松下的未用过,但肯定是参数超调了,因为我用过安川及三菱的J3最新系列,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速度环增益和位置环增益调低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