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以下是我的理解:在位置控制情况下,对应一个脉冲就会走过相应的角度,脉冲的频率越高,相应运行的速度也越快。但是脉冲的宽度对于电机的运行有没有影响呢?是不是窄的脉冲和宽的脉冲对于电机运行的电压有影响呢?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我在PWM波形下,保持频率不变而脉冲宽度改变,是不是就达到了调速的目的呢?这样的话好像又有一点矛盾啊!

网友A(2005-11-30):
频率与脉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频率反映了速度,而脉冲宽度反映了电压大小--电机的转矩。

网友B:
哪位能解释一下变频器对电机的调速

网友B:
频率即周期的倒数,我想可以通过调节脉宽或者频率来实现调速

网友C:
理论上讲:变频器是通过改变脉冲宽度(周期不变,即占空比变化),得到等效的频率改变从而改变电机的速度。

网友D:
以下是我的理解:在位置控制情况下,对应一个脉冲就会走过相应的角度,脉冲的频率越高,相应运行的速度也越快。但是脉冲的宽度对于电机的运行有没有影响呢?是不是窄的脉冲和宽的脉冲对于电机运行的电压有影响呢?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那么我在PWM波形下,保持频率不变而脉冲宽度改变,是不是就达到了调速的目的呢?这样的话好像又有一点矛盾啊!

对伺服的位置控制来说,脉冲的宽度对其是没有影响的,侦测到脉冲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计数器才会计数。。。。。

网友E(2006-01-13):
谢谢了,正在搞这个方面的事,有点困惑,现在很清楚了。新手,没有办法。

网友F:
脉冲宽度只要一太窄,不会影响的,比如:空占比10%,与90%,使用结果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