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cpu外接电源问题

楼主(2005-08-22):
我们的一套系统,因为需要加一个IM360卡,限于插槽长度有限,只有将电源拿走,外接直流电源。我们的直流电源是潮阳的,但是接到CPU上后输出电压为零,CPU也不能正常工作。不知是什么原因,望各位高手能够相助。

网友A:
那你要看看那个电源质量怎么样,有没有问题,你要一个一个的查,应该说是电源质量好的话就可以的,你要先排除电源质量的问题。

楼主:
电源的质量应该是很不错的,以前用了有3年了

网友B:
电源的电流是否达到CPU的标准?

楼主:
那个朝阳的电源输出是10A的。

网友C:
只能用西门子电源,别的电源不适合用,我试过,也没有成功,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