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继电器询问

楼主(2005-08-22):
是否有这样的继电器:继电器含有两个线圈,一锁定,一复位的线圈,在锁定线圈通电后继电器触点动作并锁定,断电以后也是锁定状态;只有当复位线圈通电以后才回复到原来的初始状态,线圈电压均是是直流24伏

网友A:
我看过这种继电器的资料 不过忘了具体名称

网友B:
你想用在什么样的场合?

网友C:
断电保持继电器?

网友B:
我们以前用过一种状态继电器,每次给其通电,他的触点状态就切换一次,断电保持。这种元件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巴

网友D:
是不是说步进继电器?

楼主:
我是用在配网自动化实验上面,不是步进继电器,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和那个双位置继电器类似,我手头有美国的一个样品,挺贵,大约500多元人民币,我想国内是否有类似产品替代,肯定是双线圈了,类似plc上的一置位一复位,我手边元件上注明的线圈一为latch,一为reset,烦请知道的说明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E:
欧姆龙有这样的继电器,大约60-80,一个
具体型号不记得了,呵呵

网友F(2006-03-08):
这种继电器叫双线圈继电器,ORMON有这种,向通用继电器的模样.

网友G:
ORMON的GQ4不过22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