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

楼主(2005-08-22):
关于用三菱PLC编程电动机星形三角形启动的问题,程序如下:
   LD X0
   MOV H3 K1Y0
   LD Y0
   OUT T0 K60
   LD T0
   MOV H4 K1Y0
   LD Y2
   OUT T1 K10
   LD T1
   MOV H5 K1Y0
   LD X1
   MOV L0 K1Y0
   END
   其中,X0启动按钮 X1停止按钮,
   程序有些疑问,请高手分析一下!

   当程序执行到MOV H5 K1Y0时,Y2=1、Y0=1。这样的话,程序会不会又使上面LD Y0 、 LD Y2程序的条件满足。那么程序会不会一直循环执行啊。

网友A:
不用梯形图看不懂,怎么你输出喜欢用单片机的那种数目管显示方式的?不解

楼主:
怎么没有人帮忙啊
伤心ing
55555555555555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