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5-08-22):
在进行位置控制时加减速后控制不精确 ,请问参数设置上要注意那些方面???

网友A:
在位置控制时,加减速时间设为0  !!!  其余设置除了要将控制模式及脉冲方式设定好以外,驱动器的默认设置应该就能够达到很高的定位精度.